华硕X42J进水后修复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5-07-09):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华硕X42J的笔记本,来的时候客户说是进水不开机,报价后先让客户留机,拆开后发现电源小板有进水,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把元器件补上后加电测试正常进系统,但是进系统非常慢,由于客户系统有资料不能重做,就让客户先拿回去了,客户回去后资料导出后,说自己做系统试试,做系统后出现了怪问题,只要安装集成显卡驱动进系统就黑屏,客户于是进安全模式,把集成显卡驱动卸载并把集成显卡禁用,就可以进系统,但是独立显卡虽然有驱动但是分辨率无法调节,客户又拿过来让我搞一下,我重新拆开,仔细检查主板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把CPU,硬盘,内存一个一个替换,故障依旧,在没有任何思路的情况下,突然想到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于是打开华硕官网,按笔记本型号进行查找,在驱动中打到BIOS,发现215版本的BIOS正是解决安装VGA显卡驱动黑屏BUG的,到此希望又来了,现在由于进系统容易出问题刷BIOS的风险比较大,好在华硕有提供DOS下刷的BIOS和工具,我手里一直都有一个传过DOS的硬盘,先把BIOS和工具下载到笔记本上,再通过移动硬盘盒把BIOS和工具拷到一个文件夹下,一并拷到硬盘上,把硬盘接到笔记本上,直接进入DOS模式C:\下,直接进入有BIOS和工具的文件下,输入刷写工具名称,选择1是备份,2是刷写BIOS,先选择1备份完,再选择2进BIOS刷写,刷写过程一定要安装电池防止有断电情况,几分钟搞定,BIOS刷写完自动关机,再把系统盘接上,进系统启用集成显卡,重新安装驱动重启一切OK,官网中最高的BIOS版本是216,是解决NVIDIA显卡温度高风扇不转的,于是再次下载,进入DOS把BIOS更新到最新,再进系统测试完全OK,测试三个小时没有问题,通知客户取机,到此修复故障。希望对遇到此故障的朋友有所帮助。下面附上刷写工具和BIOS。

网友:
楼主厉害刷BIOS都不用编程器,又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没有编程器吗?怎么在DOS下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编程器吗?怎么在DOS下刷BIOS

笔记本可以亮机,只是进系统有问题,官方有发布DOS下的刷工具和BIOS,这样刷起来会更好一些。编程器我也有,但是那样风险可能更大一些。

网友:
看来华硕不管出现什么奇葩问题先刷个BIOS再说了

网友B:
我记得联想G470装独显驱动,一装上就黑屏,最后装了WIN8才装上,可是顾客是搞设计的,必须还待使用WIN7,真是头疼,没办法最后换了主板,是独显A卡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联想G470装独显驱动,一装上就黑屏,最后装了WIN8才装上,可是顾客是搞设计的,必须还待使用WIN7,真 ...

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可能同一个故障现象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