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3蓝屏

楼主(2015-07-09):
机型:惠普CQ43
故障:重新安装系统后,进系统蓝屏重启
特点:BIOS设置无硬盘AHCI/IDE的切换,内存、硬盘已经更换,故障依旧
欢迎大家前来吐槽,讨论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之前也遇到过。忘记怎么设置的了

网友:
内存 cpu 换换看啊

网友:
首先排除外设,此类机器显卡出问题比较多,LZ不妨不打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从最简单的替换开始

网友:
我觉得不装所有驱动,进系统在看是哪个软件引起的

网友A:
系统的问题吧 重装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有电流的跳变,这机子应该能判断出哪里的问题。CQ43要么桥,要么显卡,楼主自己分析吧

网友B:
首先 一下,你没做系统之前是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你的BIOS设置,或者系统的问题,打下硬盘的驱动试试,如果,没做系统之前就是这个问题,看下蓝屏的代码,如果是7b还是硬盘的模式不对,看下代码 ,然后回复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系统的问题吧 重装一下看看

已经重新安装过了,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 一下,你没做系统之前是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你的BIOS设置,或者系统的问题,打下硬盘的驱动 ...

更换显卡,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重新安装过了,感谢支持

我遇到过挑系统的笔记本NEC的不打补丁就行打上补丁就蓝屏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按楼主所述,排除以上问题没解决,个人感觉刷写BIOS能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查查南桥   不行桌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