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成这样!

楼主(2015-07-09):
vostro 3300独显机器
一进桌面就花屏

外接显示器闪屏 花屏
显卡已经定了

网友:
已经定显卡就换了作一下报告

网友: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只能说请更换显卡

网友:
更换显卡过后,请发张图片

网友:
加焊显卡先试试

网友:
huan shang hao le  mei

网友:
果断换显卡。。

网友:
这还能修吗

网友:
显卡坏了吧  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既然决定换芯片了 祝你好运吧  估计换了能好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啊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显卡换完怎么样了呢

网友A:
先加焊一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B:
显卡换了好了吗?PE试过了吗?

网友:
从新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见过CPU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一下,看有没有变化

加焊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换了好了吗?PE试过了吗?

进PE正常 换系统没用 只要一装独立显卡驱动就这吊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