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 不出3 5 V 公共点对地短路

楼主(2015-07-09):
本人从事的是手机电脑兼并维修,现在正在学习笔记本修板中-----小白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台G500,说是玩着玩着游戏就突然断电了
1.待机电流只有0.0038,且慢慢跳,但是也在0.00几,偶尔会跳到0.6几。
2.拆机后没测到3 5V ,后来发现B+对地短路。。。。。。
3。。。 板子上没有烧痕。。。我就无望了啊  因为才开始接触笔记本板子维修 头有点大,没有思路,不敢乱来。我只知道烧手机主板,笔记本还没烧过,不敢动。 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断管子,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
图纸是和490 是一样的 板号 :LA-9631p  在线等高手中。。。 解决了 发红包。。。

网友A:
公共点短路,接电流表,电压电流慢慢往上加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接电流表,电压电流慢慢往上加烧机

3V 都报短。。。。。。

网友B:
公共端要是对地短了就烧呗,最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端要是对地短了就烧呗,最快了

烧了个PU604

网友C:
这个只有慢慢烧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慢慢烧呗

烧出了个 PU604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出了个 PU604 哈哈哈

修好了是吧?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E:
把公共点断开,查看前级还是后级短,然后烧机看,具体把电流调最大,电压从零慢慢加,迅速用手摸,看哪里发烫就查哪里,祝你维修成功

网友F:
首先你的板子你确实是B+短路 ?
短路的有时候还可以上到0.6的电流 ?

要是短路 可以考虑烧机 和手机大同小异

网友:
一般1V烧机就好了

网友G:
手机维修好整吗   我也想学学

网友H:
修好没有 修好了教我修手机  我想学修手机平板了

网友:
如果是公共点短路的话 不是送钱来了吗? 解决办法上面都说出来了 烧鸡发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正在进行呢  公共点短路电流会那么小吗?

网友:
确定是公共点短路,就烧鸡吧,送钱来的,

网友:
一看就是小白 烧机都不会

网友I:
我也接了一台,也没搞好

网友:
接可调电源慢慢往上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公共点断开,查看前级还是后级短,然后烧机看,具体把电流调最大,电压从零慢慢加,迅速用手摸,看哪里发 ...

谢谢 当时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的板子你确实是B+短路 ?
短路的有时候还可以上到0.6的电流 ?

谢谢 已经解决

网友:
谢谢 已经解决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机维修好整吗   我也想学学

还好呀  感觉手机比电脑容易搞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没有 修好了教我修手机  我想学修手机平板了

修好咯~~学嘛  手机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接了一台,也没搞好

没烧出来?

网友:
公共点短路,烧鸡呀

网友(2016-01-28):
烧鸡大法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接电流表,电压电流慢慢往上加烧机

盲目烧鸡恐怕不好吧。烧鸡需谨慎啊

网友:
首先断开3v后继的隔离点,看看3v是否还是对滴短路,如果还是短路拆3v上下管在打值,

网友:
直接公共点烧起,电压调小一点,群主发红包

网友:
直接烧鸡打发

网友:
没有图纸呀  怎么办

网友:
有一种绝技叫烧机大法,很管用

网友(2016-03-05):
我的问题跟你的 差不多 待修中

网友:
你 的图纸有密码啊   怎么看

还花钱下载的呀

网友(2016-06-15):
图纸怎么要密码的,下载了 分扣了 打不开

网友:
烧鸡打法,可以秒之。

网友(2016-10-09):
坑人那  下个图纸 还的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