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2S-SP3 无待机不触发 3VDUAL是不是由W83303AG产生的?

楼主(2015-07-09):
各位师傅:求助一下我找不到3VDUAL怎么产生的
W83303AG

技嘉GA-M52S-S3P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的来源的话就是它了

网友A:
WQ10,,2脚接的是什么 ??看不到,如果接的是5VDUAL或都3sb,那就是这个管子产生的3VDUAL.

网友:
是这个芯片产生的,是由12和14脚控制产生的

网友:
检测开机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Q10,,2脚接的是什么 ??看不到,如果接的是5VDUAL或都3sb,那就是这个管子产生的3VDUAL.

10脚在这里为USB电源5V供电脚,2脚则是南桥发出的工作信号控制开启引脚。

网友:
WU2

好像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脚在这里为USB电源5V供电脚,2脚则是南桥发出的工作信号控制开启引脚。

不是10脚,是图下最下面,只有半边的场管,WQ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Q10,,2脚接的是什么 ??看不到,如果接的是5VDUAL或都3sb,那就是这个管子产生的3VDUAL.

应该是3VSB或5VDUAL,具体可以参考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3VSB或5VDUAL,具体可以参考图纸。

怎么变成你来回答了,不是楼主?

网友C:
就是它产生的,主要看下29 30脚有没有将近18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它产生的,主要看下29 30脚有没有将近18V左右的电压

29 30腳在這裡應該是9V左右電壓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