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键盘触摸板不能用只有开关机可以用

楼主(2015-07-09):
A1369键盘触摸板不能用只有开关机可以用 拆机换过键盘还是一样,触摸板上的转换板没换过 想着是不是要换个试一试,但要订货 挺麻烦的。看到论坛说吹下u5700就会好 但用不了多久。试了一下的确是这样。看这芯片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就直接把6脚USB_TPAD_HUB_N 7脚USB_TPAD_HUB_P 始终数据接到2脚USB_TPAD_N1脚USB_TPAD_P 装机测试几天OK   发个小问题通病 方便以后解决

网友:
通病这机器都犯这病

网友:
下次有机器试试,谢谢

网友:
通病这机器都犯这病,修过几台了。

网友A:
干掉两根总线电感,直接飞线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掉两根总线电感,直接飞线即可解决!

好像是要方便些

网友:
上个图纸和点位看看

网友:
通病吗,没修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感觉y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是芯片的脚接到芯片的脚上吗?

网友:
U5700,在哪,主板上没有,在触摸板上?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2015-08-09):
US亲爱的楼主辛苦了,能上个图就更好了,不能还真不知你说的具体是哪 儿

网友:
还得焊下来两个电感吗?我直接飞线不能用!阻值600多欧!都正常就是不能用

网友:
电感没有取

网友:
苹果机修得少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2017-04-08):
没修到过但是这经验我收了谢谢楼主

网友:
通病的机器 哎

网友:
通病的机器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