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pch会关闭slps3

楼主(2015-07-09):
什么情况下pch会关闭slps3   温控排除了 其他pg
对比都比sl3 关的晚,难道供电有问题?

网友:
供电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A:
走时序,话说楼主时序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时序,话说楼主时序也不好

所问非所答啊

网友:
桥有问题,S3的电压有问题,短路/虑波不良/还有其他的,暂时想不出,大家发言

网友B:
你这是掉电的?S3先掉的话,查下RTC,RSMRST,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掉电的?S3先掉的话,查下RTC,RSMRST,等等

就是s3 先掉  集成显卡供电没出 hm65

网友:
查RTC电路你就会有收获

网友:
对比都是它掉,那就换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