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每次都要开机掉电重起才亮机

楼主(2015-07-09):
我手上有台E430是开机上到0.29掉电重起就能亮机了,每次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刷个BIOS还不行。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A:
这EC带程序,亮机后在线刷。EC和桥的一起刷。

网友:
学习了。/BIOS有二个。有一个四M 的不能动。

网友:
4m的为什么不能动

网友:
右边的小板没有装吧!上面带BIOS电池

网友:
EC和桥的一起刷看看,话说也不影响呀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没装CMOS电池

网友:
把电池板装上

网友:
看看COMS电池有电没

网友:
COMS电池有装也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C带程序,亮机后在线刷。EC和桥的一起刷。

在官网下了BIOS升级了也不行,

网友:
如果这样你就要认真检测了,花的时间较多。电流到0.29检测不过而掉电,看看电压出到哪里?也可以加热桥或显卡看看。

网友:
cmos电池电量足吗

网友:
E420和E430通病,必须EC的和桥一起刷,不然就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看看楼上的办法 一起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