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09):
接到客户联想V470笔记本一台,不开机,拆机后发现主板被烧穿了,没法修了,给换了快主板,换好之后,什么都正常就是无限网卡不管用,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无线网卡出现叹号?还原了bios之后无线网卡能正常使用,关机在开机就又出现叹号,不能用,非的还原bios才能正常使用,关机开机就不行了,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系统xp,win7 32,64 都做过了,也不行,无线网卡也换过还是不行,主板也换了还是不行,求教哪位师傅遇到过这样诡异的问题啊!!!!

网友:
把无线网卡20脚悬空,强制开启看看

网友A:
主板有问题吧 纠结干嘛 外接一个无线USB网卡不久可以了

网友B:
直接换一个全新的网卡 试试 ,

网友:
无线网卡20脚是开关

网友:
把20脚用胶纸贴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一个全新的网卡 试试 ,

换了个新网卡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问题吧 纠结干嘛 外接一个无线USB网卡不久可以了

换了2个主板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把原来主板上面的BIOS换到新主板上面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这一样   怎么搞都不行     需要原厂的BIOS     你那之前的BIOS还在吗

网友:
无线网卡可以强制开启啊

网友:
强行开启无线网卡

网友:
我也觉得去掉20脚比较好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