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电压.时钟.都正常.又一次还跑码跑过了键盘大小写键能切换:显示器不亮:后面一直D2:怀疑是桥的问题加焊无效:故障依旧:测复位不稳定:是桥的问题吗:大神求解
显示器不亮

网友:
可能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说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在刷BIOS,,在去搞桥。。。桥都是最好没有办法了 再搞

网友:
刷bios D2 有好多是BIOS 的问题
、

网友:
把副bios焊到主bios上 把副bios芯片扔了看看行不行 我试过 可以 不知道你的可不可行

网友:
试试好用不

网友(2015-08-08):
技嘉都是双BIOS,直接换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希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