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2752V花屏,VGL电压没有。

楼主(2015-07-09):
显示器拿来颜色像彩虹那样花屏。
拆的时候,发现有我们的标签,5月份的。那就是返修机。
我想不起来修过哪个地方,这台显示器。
开始没想发贴,所以没拍故障照。
以前修过飞利浦的,那时候,我清空一下驱动板储存设置信息的芯片就好了。
我就把这个也清空一下,发现编程器清空错误。算了,又装上去了。
看一下屏电路,发现VGL被我补过线,我才记起来修过哪里的。
当初也是这个故障。VGL电压没有。一个管子坏了,我直连的。
我一测,也没有。是TPS65148芯片产生这个电压。
找了个电路图看如下:

这电路画的,半天没看明白。D3,D4中间夹个电容干什么。
找了份以前的电路图:

这电路图一看就明白,只是那电容和D4都接地而已。
先来说说我测出来的数据。
D3测的是正常的。
但D4测的是正到负无穷大,负到正有阻值。
如果没电路图,我就会判断这个双二极管是好的。
但实测怎么跟电路图是相反的。所以把双二极管拆下来测。
发现D4正反测都无穷大,所以判断这双二极管坏了。
没有一样的双二极管换,我就从笔记本料板找了两个二极管改了一下。如图:

通电后,测VGL负压已经出来,有-11V。
因为这个负压开关采用的是5VTO10V那个开关,共用的。而5VTO10V是正常的,所以没修的时候,我就想问题不大。后面一查只是二极管坏。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以后VGL电压没有,如果是芯片部分坏了。
我们可以从5VTO10V那里面借个控制过来,自己改个VGL电压。
亮机图:

网友:
很好的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