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白屏维修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5-07-09):
白屏
有背光不显示
首先插卡开机,呼入电话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不读卡——飞行模式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读卡了但是没信号不入网

以上可以结合电流法,看待机电流是否为死电流。刷机试试,排除软件故障,硬件故障多为cpu或者字库,如果电话可以呼入有铃声通话正常,多为显示电路故障

显示电路故障,先排除接口问题,内联座问题,FPC断线,主板问题,补焊内联座,滤波元件(内联座附近的)重点查看是否虚焊,缺少
可用对地阻值,有保护管的先搞保护管,保护管很多都是可以拆了不要的,最后可以通过滤波元件查对地阻值判断是不是cpu虚焊,因为显示电路都是cpu控制的,绝对有滤波元件跟cpu通,先查供电

网友:
你这是手机维修经验 看过有一点小基础 以后打算改行换手机屏幕了。

网友:
我把内容抄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虽然暂时还看不懂,但总有一天我会懂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专业额,有了你的这些经验,一般的白屏真的都能解决,谢谢楼主分享。应该修手机四年以上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花晨月夕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非常想学修手机

网友:
说的有些含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说得通俗易懂。

网友(2015-08-15):
谢谢白屏维修的一些经验

网友(2015-09-26):
怎么都看不到发的什么

网友:
楼主辛苦了,把维修经验与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一般都是屏幕有问题吧

网友:
有道理 。。。 留下了...

网友:
最怕拆芯片,装上去麻烦

网友(2015-11-02):
谢谢了,启发很大

网友:
手机贴还是很少

网友:
维修中也能用作参考,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