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

楼主(2015-07-09):
华硕K54HR开机只有1.03A,不显示,这个怎么解决啊,求大师们指点一二

网友:
要我会先试BIOS吧

网友:
电流有跳变,还是直接上到1.03A?外接可以显示吗?

网友:
有没更详细的上电情况,电压,硬件有没换过,很难答复LZ你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手上一台电到,上到1.4,刷过好几个bios换过显卡,北桥

网友(2015-08-23):
我这也有台这样的  刷BIOS   卡代码不过  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
内存读过一次  不知道咋回事   晕了啊

网友:
看看显卡,个人觉得显卡问题

网友:
用稳压电源看看不插内存电流多少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板号是k54hr main board  电上到1.2          不上内存1.1

网友:
你也要说说电流的跳变啊,,只说一个电流,,谁也没得搞啊

网友:
楼主好了吗 我遇到2台了 和你故障一样 显卡换了还是不显

网友:
内存不过吧

网友(2015-10-03):
各位大侠   有没有U图纸啊   研究一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要疯了   显卡 北桥 cpu

网友:
找个BIOS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