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盘可以完全恢复吗

楼主(2015-07-09):
一个硬盘认不到

网友:
这个玩意说不好,本来数据恢复就不是100%成功的,所以没法保证把所有的数据都恢复出来的

网友:
还是让专业的恢复吧,要不容易出现问题,到时麻烦就大了

网友:
不能百分百保证吧

网友:
一般故障 都可以 恢复   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