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AF5-MX 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5-07-09):
主板无内存供电, 芯片RT8120A   开始用8120B代用不行。 在网上订了一模一样的。 现在换上去。 无电压。   1脚12V  5脚12V       6脚FB0.6  7脚EN 0.42      应该来说是EN不正常,    没有PDF 跑线路就跑到三级管的C级。  E级为接地。  B级无电压。     求助了

网友:
先把三极管去掉看一看,再说,,,2  4  脚有没有波形出来

网友:
查三极管或EN的上拉电阻。

网友:
en应该是三极管B极低电平截止,C极电压直接到EN,这样,看三极管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查C极电路

网友:
持续观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