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部刮伤了,又废了2个备件盘 - -!

楼主(2015-07-09):
这种情况有办法做上面盘面的镜像吗?

WD3200AAJS-00V4A0
2060-771640-002 REV P2

听说这个型号用500g可以配的上?这个背部刮伤了,不知道结果了。。

网友:
划成这样了,估计没救了,,

网友:
你这种只有找开盘专业点的,但是二次开盘费用都高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开盘了    没用了  直接废了

网友:
估计不行了吧

网友B:
自己开盘,直接报废的多,这种东西都是要无尘的呢。

网友:
希望不是太大!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C:
可以恢复部分数据,甚至大部分数据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恢复部分数据,甚至大部分数据都有可能。

能做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找版主或者芯超问问吧。他们都是高手。

网友:
盘片都伤了  基本废了

网友:
最终处理结果怎么样,没后续了?

网友(2015-08-15):
3500起价,可以恢复部分数据.

网友:
数据搞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开盘了    没用了  直接废了

都不看人家楼主有开盘机啊,有开盘机和取盘器的人能没有无尘空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开盘,直接报废的多,这种东西都是要无尘的呢。

好好看看,人家楼主有开盘机,还有取盘器的,无尘空间能没有吗?

网友D:
这没救了,楼主不要抱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没救了,楼主不要抱希望了

嗯,最近倒霉都是碰到这样刮伤的

网友(2015-09-18):
期待高手回答   不过都要试试才知道哦

网友:
这样的情况怕换上头子一会就挂了,划伤太严重了

网友(2015-10-22):
盘片划了基本就报废了

网友:
废了也要试试啊

网友:
说不定有希望呢

网友:
严重灌水。

网友:
灌你妹
你才是在灌水吧

网友E:
从图片上看,看不出有划伤,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图片上看,看不出有划伤,求指点

你看到不正常的地方 就是了

好的是一个亮面,看不到任何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