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G33MO2 不过内存维修一列

楼主(2015-07-09):
故障:上电内存报警
采取措施:排除内存槽接触,换过内存 最后确定为主板问题,。
拆机测量发现内存两根SM总线阻值不一样  发现是CPU风扇座子下腐蚀断线  飞线 阻值恢复正常

再次上电 发现不跑码  各种怀疑 是自己搞坏的?  怀疑是BIOS 还有问题
刷BIOS 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啊,,,修过好多了,,

网友:
座子下里断线一般难发现,楼主够细心

网友:
你的BIOS是怎么搞到的,有的查出毛病配不上件,有的是配不上BIOS

网友:
DELL的BIOS应该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