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3m02

楼主(2015-07-09):
dell  g33m02   档 e0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换个内存

网友:
dell的主板cpu座虚焊都有可能

网友:
刷BIOS有效吗

网友A:
这个是通病  断线位置在CPU座子旁边。。。

网友:
bios 刷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  断线位置在CPU座子旁边。。。

我查了  我没 有 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