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四代图纸

楼主(2015-07-09):
板号DA0U82MB6D0          HP 14-N033TX    。这个机器识别不到适配器

网友:
问一下,HP电源灯和充电灯,一般是哪个芯片控制的

网友:
图纸要是找不到可以tb看看

你说的灯的控制一般由EC控制

和充电芯片有关
实在找不到图纸可以找充电IC的图纸 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找,我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