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笔记本显示器不亮求帮忙

楼主(2015-07-09):
笔记本显示器背光不亮,关闭背光在大开亮一下就灭了,后来我把背光调到最暗就可以了,一调亮就灭,想问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应该是调节那部分的电路有问题了 拆开检查下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版坏了呀

网友:
过流检测检到电流过大保护性关闭。

网友:
LED屏吗,换高压板是是

网友:
单独点灯管正常吗  要不就换高压条

网友:
led屏,还没拆下来

网友:
人家说的是笔记本。笔记本这样的故障遇到的也少,楼主还是发到笔记本板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