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 无声音 和 不能识别网线

楼主(2015-07-09):
接一台主机华硕H81M-E主板  开机正常 就是 不能识别 声卡和网线   想必多半是 被雷击了  便直接换声卡网卡  换好之后 声卡  网卡顺利识别 正常安装驱动  声音 有了 可是 网卡 正常 始终不能识别网线    跟换网卡之前现象一样  网络数据灯也不亮     遂测网络接口 本该1-2 3-6 4-5 7-8  却出现6-7是通的     看主板上没有网桥  怀疑是不是网络接口出问题了呢   拆下网线接口 已经被烧成这样的了 网桥原来集成到网络接口内部来了 我一直以为新板子 都取消了网桥了呢 ...... 网线接口的第6 7针脚已经 烧融在一起了 直接用斜口钳 剪掉装回  搞定 装好机插上网线  网线指示灯正常亮起  数据灯也开始闪烁 上网一切正常

网友:
呵呵   还没拆开过过   h61以后的  网卡接口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还真没有拆过这东西,一般直接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一般雷劈的,网口都会坏,我一般也是整个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雷劈的,网口都会坏,我一般也是整个换

这个接口集成了网桥   所以比以前的旧的那种多了两根线恰好我这没得新板子 只好拆开弄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其实换接口也很麻烦的。

网友:
新型板子的网桥都集成在接口里了!楼主不说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B:
既然都拆下来了为何不换掉? 估计不久会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拆下来了为何不换掉? 估计不久会回头

回头  这个 你想多了

网友:
从来没有拆过这个东西,也没有换过网卡的这个接口

网友:
这个不错,原来集成在里面了

网友C:
还有换网卡接口和芯片的呀~~。    都是直接拆掉网卡芯片 加独立网卡咯。 方便快捷

网友D:
请教如何拆这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换网卡接口和芯片的呀~~。    都是直接拆掉网卡芯片 加独立网卡咯。 方便快捷

新板子好多没有PCI 只有PCI-E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如何拆这个接口?

烙铁好使 就用烙铁加吸锡枪 吸  不然就用风枪吹化了 一拔就下来了

网友:
这里面坏了呀~~没想到~

网友:
一般直接换网卡了,还真没修过

网友:
这东西不叫网桥吧,应该是网络隔离变压器!

网友E(2015-08-10):
烂板上很多网卡接口啊 直接换不就行了

网友:
没弄过    第一次见

网友F:
是否有重新写下MAC呢?现在ASUS的MAC是写到RTL8111G芯片里面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网卡接口你也维修的吗 我这里好多快递过去你维修多少钱

网友:
原来隔离器在网口里面   又学多了一个经验

网友:
雷击烧了这么狼狈

网友:
很好的经验呢   之前都是整个接口一起换的呢     今天上午也遇到一个   直接一起换     以后就可以直接检查网口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
我都是插个PCI的 省事

网友:
  我拆过网口、。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叫客户买USB设备网卡设备或声卡设备。。。

网友:
那个网罗接口好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插个PCI的 省事

没有PCI 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实在的,这是一种很好的经验分享,但对于一片H61主板来说,实在是没有那心思搞这么多。
更换网卡、声卡 ...

我这接的大多是商家的机器 换主板人家都拿回去自己换了 所以 能修好尽量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烂板上很多网卡接口啊 直接换不就行了

  看接口你就晓得 这个借口和以前的接口 不一样的  必须要新款的 而且恰好我这没得新点的料板  所以.........就只能  拆开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否有重新写下MAC呢?现在ASUS的MAC是写到RTL8111G芯片里面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没有写哦 直接换上网口 修好接口 就能正常上网了

网友:
好经历,而且还有配图,对于新手来说简直就是太好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较新的主板网桥都是集成在网络接口里非常隐蔽!很多人以为现在的主板没有网桥其实就是集成在网络接口内!这样也被你发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没有写哦 直接换上网口 修好接口 就能正常上网了

我还以为换网卡芯片以后没有写MAC造成的呢,市场上的板子和工厂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换网卡芯片以后没有写MAC造成的呢,市场上的板子和工厂的完全不一样

这是雷的的   实际网卡应该没有坏 只把网桥披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