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2kva通电无反应 无电池 充电板不工作 请教

楼主(2015-07-09):
接修一台ups
山特城堡系列的 2kva 。 仓库存放了一年多 ,打开机器检查发现整流桥GBU6M击穿,快恢复二极管RHRP3060击穿  6.3A保险烧黑。电源芯片UC3843  还有一芯片好像是脉宽调整芯片lm393 。 开关管k2611   。 损坏的元件全部换新 ,检测无短路点 开机无反应。有轻微哒哒声 电源没起镇  芯片已更换 芯片供电正常 UC38437脚8.3v 8脚无5v  实在没招了我加外接电源 7脚提高到9v8脚有5v 。加电试验 强制3843起震 吱吱声响瞬间整流桥坏掉 其它没损坏  到现在无招了 还望指教  谢谢!

网友:
不加电,肯定还有短路的查查

网友:
整流桥会坏掉说明电流太大,查它的后级啊。

网友A:
整流桥坏掉不是小事儿!除非质量不佳还应有较严重的短路处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坏掉不是小事儿!除非质量不佳还应有较严重的短路处所。

除了开关变压器  没有短路的地方了  开关变压器坏的几率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开关变压器  没有短路的地方了  开关变压器坏的几率小吧?

开关变压器坏的几率是小,既使有短路也不会立即烧损整流桥的。查其它元件吧。

网友:
现在电源哒哒响声音不大 启动不起来 负载给逆变电路供电  UC3843第4脚接的光耦1-2脚用2p插座接到控制板了  是否接上电池启动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