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有吱吱响声 求助

楼主(2015-07-09):
5V SB 5V 12V 3.3V 12脚 供电50V  滤波电容
还是短接 吱吱响  各路输出正常 风扇转动也正常
还有什么地方的原因呢
大电容 平衡电阻 阻值正常

网友A:
吱吱响声音不大算是正常的!可能电电感类的元件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吱吱响声音不大算是正常的!可能电电感类的元件在响。

一直滋的响声 不知道哪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一下两个加速电容.........

输出滤波电容 全换过了  开关管三个 50v 电容 都换了 还是不行  滋的 一直响
各路输出正常 待机不响

网友:
这东西  直接换啊  修什么  没必要

网友C:
楼主查两个推动管和其偏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查两个推动管和其偏置电阻.......

原来的 C945 换成C1815 偏置电阻2.7 K 正常
输出正常 有响声 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带负载 使用

网友D:
如大电容正常,检查驱动部分是否平衡输出。

网友:
有的变压器出问题了也会响。

网友:
这直接换电容试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

网友:
加速电容不是指输出端的电容吧,楼主检查一下开关管与变压器之间那些小电解电容吧

网友:
一般是电容响,电解的

网友E:
楼主用风筒吹一吹再听一听还响不响,如果不响了再仔细查找故障元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风筒吹一吹再听一听还响不响,如果不响了再仔细查找故障元件。

变压器 会不会出现响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 会不会出现响的情况

变压器的磁芯松动当然也会出现响的情况的。

网友:
吱吱声可能是自激了吧,变压器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这种电源真的是垃圾电源,不敢用,碰到这些电源都不修了。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正好遇上个航嘉的也有这问题,是被动PFC电源,仔细听,是主变压器发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问题,换个试下呢

网友G:
你试着把辅助电源的输出两路滤波电容换新,或整流管换新,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试着把辅助电源的输出两路滤波电容换新,或整流管换新,看看吧.

这电源 应该是属于疑难杂症类型  着实难弄啊
看来 水平 不够 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2015-08-09):
引用 网友D:
如大电容正常,检查驱动部分是否平衡输出。

8 11 脚 短接后2.26v 2.25v
变压找的一样的 换了
12v 3,3v  5v 后级滤波电容 换了
都不行

网友:
直接更换主变压器

网友:
找的一模一样的的 电源 换的变压器 也不行
难道要买个电容表 测试小瓷片电容 才行

网友:
变压器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