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能开机,但不稳定,求帮助

楼主(2015-07-09):
手上有一个电源,装上机能开机,但就是不稳定,用表量过,3.3V  5V 12V都有也比这电压高少少。怀疑电容有问题,但拆开看到电容都很新,又没涨。最后把400V 560UF的拆出来量了一下只有506UF,不知道这样正常不?还有就是开机时散热风扇不全速,风量很小。求大师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开机散热风扇不为全速得考虑是否有温控电路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一个风扇试一试...........

网友A:
测量电容的这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
你是怎么看出电源输出电压不稳的?说说。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呗

网友:
LZ用的是LCR表吗?

网友B:
这表精度不高,纯粹一个淘宝上的,只能玩玩,测试数据不能当真。20多元的玩具吧

网友:
电压不稳换电容先。不要在乎外表新不新!

网友C:
400V的电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V的电容没问题,........

哦,那什么问题呢?电源是用着会死机。

网友:
死机那就查PG吧

网友D:
我这也有个电源这样,感觉像是带负载不行,不知道咋弄啊,拆开里面都挺新的

网友:
电源一般换电容,其他坏了没什么价值了,不过楼主搞好,发布下答案,给大家学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容的这个是什么东东

应该是数字电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精度不高,纯粹一个淘宝上的,只能玩玩,测试数据不能当真。20多元的玩具吧

20多元?没有这么便宜吧?一般的都上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也有个电源这样,感觉像是带负载不行,不知道咋弄啊,拆开里面都挺新的

有时候电容问题外表看不出来的,特别是固态电容

网友:
风扇速度问题,你可以测一下那热敏电阻呀,看一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容的这个是什么东东

应该是LCR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也有个电源这样,感觉像是带负载不行,不知道咋弄啊,拆开里面都挺新的

如果是半桥结构的,先换一下两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