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BIOS自动加密,没法启动加载BIOS

楼主(2015-07-09):
我手头有一个本子,拆机除尘后,打算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但是不认U盘,然后就打开BIOS想让其从U盘启动,但重启后就显示无法登陆,必须输入BIOS密码才可以,但谁也没设置过密码,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一般华硕电话BIOS被锁以后有哪些办法可以解锁?谢谢,超级密码没有

网友A:
找当地维修人士给看一下,奸如磐石的机子对你这种只是会装系统和清灰也敢挂个牌牌维修的人来说风险系数有点大啊!

网友B:
老款的ASUS有密码表

网友A:
把机子带上到迅维学习后你这个问就好解决了.

网友C:
网上下个没密码的BIOS,把它刷了就行了,

网友D:
11年前的机器有通用密码表,11后的就没办法啦,只能刷bios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网上下个没密码的BIOS,把它刷了就行了,

我的机器型号是N56VZ,在网上找到此款的BIOS程序了,但是笔记本的BIOS怎么刷?现在都进不了系统,一按开机键,就让输入BIOS密码,其他什么界面都无法打开哦,什么快捷键等都不管用了呢。请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款的ASUS有密码表

如果是11年以前的密码表的话,我也有了,不过照样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当地维修人士给看一下,奸如磐石的机子对你这种只是会装系统和清灰也敢挂个牌牌维修的人来说风险系数有点 ...

对不起,俺没想着挂牌子搞维修哦,这是俺自己的本子耶!!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年前的机器有通用密码表,11后的就没办法啦,只能刷bios了

以往流出来的超级密码只是到了2010年,11年以后的都没有了,不过照样谢谢你,另外能否请教一下,笔记本的BIOS怎么刷?现在我的华硕N56VZ只要一按开机键就显示让输入BIOS密码,别的按什么键都不起作用了呀。麻烦你给指点指点如何刷BIOS,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机子带上到迅维学习后你这个问就好解决了.

哦,那个大哥,你是高手,能否帮忙指点指点,为何只是将BIOS启动项设置为从U盘启动,然后重启,BIOS就会被锁的原因是啥?以往装过很多牌子的机器的系统,这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有些不知所措,麻烦你给指点指点这个BIOS它怎么就会自己加密了呢?再就是都有哪些方法可以正常登录系统或是设置BIOS呢?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密码表算就好了

网友:
大哥,请问怎么算呢?我的是N56VZ的,我刚看了看好像是2012年产的本子,那个时间段的本子还有超级密码么?请不吝赐教,谢谢您了。

网友:
现在我的华硕N56VZ情况是只要一开机就只显示黑色窗口,中间有一行英文字母:enter password,再就是一个输入框,就是让输入密码,别的按啥键都不行了呢,曾尝试过扣掉主板电池,然后对接电池底座放电;也试过给BIOS放电,结果都不能去掉密码;请各位大哥哥大姐姐们帮帮忙哦!先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机器型号是N56VZ,在网上找到此款的BIOS程序了,但是笔记本的BIOS怎么刷?现在都进不了系统,一按开 ...

你不是修笔记本的啊,修笔记本有个刷BIOS的机子,把BIOS芯片取下来刷个无密码的BIO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修笔记本的啊,修笔记本有个刷BIOS的机子,把BIOS芯片取下来刷个无密码的BIOS就行了,

俺不是修笔记本的,不过之前自己没事动手修过MP5之类的小东东,没事的时候就爱折腾,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回复哦!你所说的刷无密码的BIOS是将原板上面的BIOS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来,然后放在刷BIOS机子上,再将程序刷进去就可以了么?成功率得多大?不需要重新买一个没有密码的BIOS换上么?有人跟我说要换一个没有密码的BIOS得需要300元左右?唉...

网友F: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总之华硕的机器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总之华硕的机器就是麻烦

恩,是呢!不过,请问之前遇到类似BIOS被自动加锁后,解决的思路是啥?我去拿到维修地,他说这里修不了,需要往大点的城市送,还打电话询问了资深维修人员,说是什么必须得将旧的拆掉,更换一颗没有加密的新的BIOS芯片就解决了,不知是否非这样才能解决呢?再就是刷笔记本BIOS的机器是否和刷台式机BIOS的机器一样呢?

网友:
金BIOS设置下

网友G:
这也是第一次遇到  不会啊

网友:
南桥电压怎么测

网友:
呵呵,主要是现在进不了BIOS了,否则就修好了,不过照样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也是第一次遇到  不会啊

是啊,费解啊!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关心。

网友H:
放电能解决吗?不行直接用编程器把BOIS刷了就好了吧,应该,BOIS你可以去台湾官网找找看。

网友:
貌似很好找

网友I:
楼主直接拿去维修店刷BIOS吧,没工具很难搞的

网友J:
刷BIos啊  进系统也行升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放电能解决吗?不行直接用编程器把BOIS刷了就好了吧,应该,BOIS你可以去台湾官网找找看。

BIOS芯片的各个脚都挨个划过,试了很多次了,不行的!BIOS我已经找到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但是官网提供了三种BIOS程序,有win7、win8和win8.1的,另外刷笔记本的BIOS也和台式机的刷法一样吗?需要焊下来,然后使用刷BIOS的机子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直接拿去维修店刷BIOS吧,没工具很难搞的

貌似是哦,那种U盘似的刷BIOS的东东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BIos啊  进系统也行升级

哦,请问刷笔记本的BIOS和刷台式机的一样吗?都是用哪种刷BIOS的机子

网友:
我也不咋会哦,小白一枚,抱歉哈。

网友K:
这种你刷BIOS就可以了,买个编写程序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你刷BIOS就可以了,买个编写程序得

那是不是必须得将BIOS焊下来,然后跟刷台式机一样的办法去刷这个才可以呢?淘宝上卖的那种30多元钱类似U盘似的刷BIOS的机子行不行呀?

网友L:
哥们   直接找个BIOS资料用编程器刷BIOS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哥们   直接找个BIOS资料用编程器刷BIOS吧

是不是得需要焊下来,然后跟刷台式机似的刷呀?请问在淘宝上买的那种U盘式的刷BIOS的东东好用不?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得需要焊下来,然后跟刷台式机似的刷呀?请问在淘宝上买的那种U盘式的刷BIOS的东东好用不?

是的    你先找个同样大小的BIOS芯片   然后用编程器刷    然后上机测试下      我用的是RT809F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的    你先找个同样大小的BIOS芯片   然后用编程器刷    然后上机测试下      我用的是RT809F的编程器  ...

好的,3Q,就去凑齐家伙开干活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BIOS芯片的各个脚都挨个划过,试了很多次了,不行的!BIOS我已经找到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但是官网提供 ...

都差不多吧。只是笔记本BIOS很多都是有2个的。一个EC边上一个南桥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差不多吧。只是笔记本BIOS很多都是有2个的。一个EC边上一个南桥边上

啊,那坏了,那该怎么判断是哪个坏了呢?不是俩都得焊下来然后都重新刷BIOS吧?给支支招吧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差不多吧。只是笔记本BIOS很多都是有2个的。一个EC边上一个南桥边上

这个页面有跟我这块板子一模一样的板子,能否麻烦您帮我看看得需要刷哪个才行啊?地址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670-1-1.html ,我的电脑外壳上标的也是N56VZ,但里面电路板上印刷的却是N56VM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老款的ASUS有密码表

天意兄。。。这么多密码

怎么测试  一个一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谢谢楼主。

呵呵,我也不太懂,一起学习咯!只要敢于尝试,反正大家谁也不是天生啥都会的吗,对吧!加油哦。。。

网友O:
只能找人刷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天意兄。。。这么多密码

怎么测试  一个一个嘛

老款ASUS 有密码表得 看下开机的LOGO日期 就可以查到 对应到密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款ASUS 有密码表得 看下开机的LOGO日期 就可以查到 对应到密码啊

可是按了开机键立马只能看到一个输入密码的框框,看不到logo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只能找人刷一下了

看了自己是没有的学修机会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