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磐正AK780G主板,各路供电均正常,就是无复位,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7-09):
如题,内存附近有一电容被换过了,测量CPU,1.15V,内存1.8 0.9V,桥1.5V供电均正常,晶振也有电压,没思路了,求高手帮忙,谢谢!

补充内容 (2015-7-10 10:17):
谢谢各位的回复,经查是Q32,串行总线电压1.2V供电管3055的问题.换后即OK

网友:
BIOS有片选?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应该查各个PG

网友:
做南桥试试

网友:
时钟,复位 都有没有

网友:
AVDD  2.5测没有

网友:
按压南、北桥看有无变化?

网友:
好像接下来要查时钟

网友:
好吧,AMD的主板供电时序是这样的的,待机供电-内存供电 -VDDA2.5-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当供电正常之后,经电路转换要有一个SB_PWRGD 给南桥,南桥在收到这个SB_PWRGD和时钟,32.768KHZ,南桥第二个待机都正常之后,就会发出复位,可是你这块主板没图纸,就苦逼了!!!!

网友:
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主要是SB PWRGD这个信号,,就像NV芯片组里面的HT VLD

网友:
查时钟还有cpupwrgd,还有io的pwrok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经实验,压桥不起作用,还有就是此板一旦触发开机,再碰开机针,无法再关机.
用假负载测得CPU的电压如下:
时钟输入=0,电源好=0.15,系统复位=0.12,串行总线电源B=0.13,串行总线电源A=0.45,VTT=0.89,PLL=2.5,内核=1.15
感觉像是串行总线电源不正常.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
又测量了一下各个晶振的电压:
32K晶振:0.32V    0.17V,
14.318时钟晶振:1.42V,142V,
25M南桥晶振:1.62V,3.28V,
25M网卡晶振:1.75V,1.77V
貌似正常.

网友A: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此板已经修好,是串行总线A电压只有0.45V不正常,经查是由一3055提供的,换后就正常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总线供电不正常,搞了半天还是修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此板已经修好,是串行总线A电压只有0.45V不正常,经查是由一3055提供的,换后就正常了,非 ...

这块板子好人性化,连信号都标出来了,你要是再修不好,就说不过去了,好在你修好了,是不是G级有输入S级没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好人性化,连信号都标出来了,你要是再修不好,就说不过去了,好在你修好了,是不是G级有输入S级 ...

是的,G极有10.7V,S极只有0.45V.

网友:
下次配到,还换下。呵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