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掉电求救

楼主(2015-07-09):
     A1278      10年的机器,开机到0.8的样子反复掉电重启,MEM_RESET_L信号正常发出来了,电压都量到了!
                  没头绪,,,哪位大侠修过??有思路吗???SOS
                SOS   //SOS//SOS    ,,,

网友A:
太笼统了。。。。

网友B:
裸板上的电吗?内存,显卡是重点查的对象。

网友C:
6系列的板子自检过内存后再次发出SVID开启集显供电,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了。。。。

无集显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系列的板子自检过内存后再次发出SVID开启集显供电,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是cpu供电芯片上的那几个SVID吗?无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上的电吗?内存,显卡是重点查的对象。

裸板子。大哥能不能具体点,没头绪了,论坛里面有说9259的问题,你有修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6系列的板子自检过内存后再次发出SVID开启集显供电,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BIOS第一脚打了波形,动了3下,应该是不过内存,MEM_RESET_L信号又正常了。。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cpu供电芯片上的那几个SVID吗?无集显电压

是的,就是那个

网友:
大侠,加个QQ方便吗?私聊请教下

网友E:
把桥热一下。上次我修到 一个和你故障一样的,最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桥热一下。上次我修到 一个和你故障一样的,最后好了

cpu还是南桥???我也很是怀疑桥的问题,也做过cpu。因为拆机之前显示过一次就再也没显示。

网友:
南桥,CPU坏的少

网友:
直接加焊还是拆下来翻新?你修的多吗 ?此机器有通病吗 ?这种老点的苹果几乎没修过,12年往后的机器我都修过。此机没头绪

网友:
我通常先加焊,不行在换

网友:
能不能说几个量的到问题的点?这样有把握点。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拆机之前显示过一次就掉电。后来一次看到A壳那个苹果的标准亮了一半就马上掉电了。这样应该可以排除BIOS吧。你有修过的经验吗 ?给指条具体维修思路吧。

网友:
584914416   加我    我帮你看看

网友:
A1278什么配置的,我这两天搞了两台1278掉电的,板号是?

网友:
感觉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F:
楼主 是裸版 还是整机啊
是第一次掉电 重启 第2次不掉 还是每次都掉电啊  说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是裸版 还是整机啊
是第一次掉电 重启 第2次不掉 还是每次都掉电啊  说具体点

现在不掉电了,能保持在0.8的样子

网友G:
正在修同一款机器,接电源自动触发,到0.8保持几秒掉至待机, 再次重新启动。反复。。。

网友:
换南桥看下

网友:
其他转换电压呢

网友:
搞的好晕!!!!!!!

网友:
电压正常不一定代表有复位

网友:
A1278好像开机显示之前就是没有集显电压的,是12寸的吧!你接电池了吗,这个机子不接电池就是要反复掉电重启几次才开机的。电流到0.63左右掉电重启,接上电池就不会了,我上次修了两台都是这样的,把屏和电池都接上,把电池的电多充点进去,把屏幕都接好看看

网友:
这么说这有可能是A1278的一个通病呀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一样故障的

网友(2015-08-19):
引用 网友G:
正在修同一款机器,接电源自动触发,到0.8保持几秒掉至待机, 再次重新启动。反复。。。

修好没,我也有此机,现象和你的一样

网友:
桥供电温控电路10年的是三桥合一坏了也难买全新的10年的机器桥是通病版号820-2879。11年12年在机壳后面也是写10年请区分好A1278只是个型号具体看板号,

网友:
楼主要说一下 是什么样的 版号 什么CPU 的  这样的问题双核机器 一般都是3合一桥挂了
如果是其他的机器 就要看具体问题了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现在我也遇到一台 掉电反复重启 原始问题是 看电影黑屏 从做显卡后 就掉电反复
重启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通病,ISL6259的两个电阻变质了引起的

网友:
你看公共点电压在跳吗? 跳的话你就修充电芯片那块

网友H:
查 R7025 和旁边的一个 电阻 一个2.2  一个0欧   不要问为什么,百分之九十能好

网友(2015-10-09):
我也遇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 楼主修好了吗?  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在修同一款机器,接电源自动触发,到0.8保持几秒掉至待机, 再次重新启动。反复。。。

我也有一个在手里,不过我接上电池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单独用充电器就会掉电,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 R7025 和旁边的一个 电阻 一个2.2  一个0欧   不要问为什么,百分之九十能好

应该是 R7052,不是R7025

网友:
可能是U7000附近的电阻虚焊  具体得看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