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5-07-09):
HP  DV4的本子 拿过来是没待机 拆出来看 保护隔离烧掉了   公共点 电容烧掉了  处理好后  隔离管的焊盘掉了   就改了两个 隔离管  改好后 有公共点电压  但是不触发  电源接口灯也不亮  说明还是有问题  看了下帖子说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果断换掉  还是一样   那就老实的查吧  查了下条件 没有ACIN 追查到来源于第一个隔离管 后经电阻分压打阻止 正常 找了个点位图 看了下 在背面 内存帖子下 测了下发现没19v   打阻值无穷大 短线了  接了个19V到与他相连的元件上 插电 灯亮了  按开关  电流上去了  接屏亮机了  来两张图   这款机器没图纸  我找了个  一样的图纸  只是位置号不对
    来几张图   这年头没拍照 都有可能是假冒啊   原谅我改了难看      发帖不易啊   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A:
你跑的线会不会太粗了,这样客户看到会冒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跑的线会不会太粗了,这样客户看到会冒火的

确实今天没找到专门接线的  等我全部修好后找到也晚了   没分了 帮忙加点分 谢谢

网友C:
是电阻PR19的1端断线了吗?

网友:
给大家 代用图纸和点位图

FOXCONN RAINS 11_R0.1 0131 CALPELLA_MV_FINAL_20110.z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电阻PR19的1端断线了吗?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今天没找到专门接线的  等我全部修好后找到也晚了   没分了 帮忙加点分 谢谢

不好意思,我24小时内只能加一次,我把你帖子收藏,明天给你加

网友:
赵工的技术大有涨进啊!

网友:
新款DV4,修起来没有老款DV4仁宝的好修,看到LZ修的这么费劲也是不容易了

网友:
楼主对电路的分析判断很强大,赞一个!没图没强大的理论与经验这板就难以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跑的线会不会太粗了,这样客户看到会冒火的

用细线,布线好看点儿,再用高温胶带一贴,不但故障解决了  还更像个艺术品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细线,布线好看点儿,再用高温胶带一贴,不但故障解决了  还更像个艺术品 。呵呵

是的,我看到过客户半年以后拿自己拆开清灰的机器过来发火说"怎么搞的,弄的这么丑“

网友:
装在里面,难看也看不到,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这都能修好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很不错,给你加5分。

网友:
功夫真好。。

网友:
呵呵 不错呀 可以这样 就是难看些

网友:
用细线,布线,用不长的,像楼主用这粗线,电流大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