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

楼主(2015-07-09):
联想B305一体机,电脑BIOS不能保存,每次开机或重起要按F1进去设置,或按F2进系统。换了电池也一样。那位高手有修过呀,会是哪里出问题?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电池使用寿命短吗?若短是有短路了,若不短查查有没有断线的或者说电池根本就没有供电到RTC电路中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使用寿命短吗?若短是有短路了,若不短查查有没有断线的或者说电池根本就没有供电到RTC电路中去。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查电池到桥的电路,一定有断线或者服饰的原件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查下CMO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