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新手求助BGA焊接技术

楼主(2015-07-09):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正在苦练BGA焊接技术,目前手机上的电源IC,字库,缓存这些引脚比较少,焊点较大的芯片勉强可以过关了,拆下装上都能开机,只是焊接CPU这类焊点在0.5mm以下的芯片比较吃力,一是不好定位,吹焊前用镊子夹持住芯片定位再吹,但是吹的过程中手稍微有抖动的话,芯片就会移位造成下面锡球短路,二是用镊子夹持芯片来吹,镊子放开的时间过快,而芯片底部锡球尚未熔化与主板连接,芯片又会吹得飘起来,结果前功尽弃。还有时候会莫名其妙把芯片吹得一边高一边低,加助焊剂也吹不平。在此,想请教下各位大师,你们吹CPU芯片的时候,有什么技巧,风枪的温度和风力多大,还有是用多大的风嘴,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只能多练,如果实在手定不稳的话,也有相应的固定工具的。淘宝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什么好工具,大家推荐下

网友:
没啥事,焊盘除平,植好球,上松香,对位置开始慢慢吹吧,,,,,

网友:
多看老手做,然后自己勤于练习

网友:
这个要多加练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