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装独显驱动蓝屏解决一

楼主(2015-07-09):
客户送修一笔记本,型号:联想Y471A 故障现象:进系统蓝屏,左屏轴松动

        解决办法:首先当然是重装系统啦!
        然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蓝屏依旧,应该考虑到硬件问题,查硬盘等外设,无问题
        进安全模式不蓝屏,考虑到显卡,进安全模式将独显连驱动卸载掉,重启不蓝屏,联想官网下载驱动重启蓝屏!

        算了,先看看屏轴吧
        拆机,拆机图没拍,搞IT技术的还不会拆个笔记本?
        拆内部一览图

网友A:
最后独显屏蔽掉只用集显了?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没看明白。

网友:
原来是U11烧了

网友C:
呵呵  这通病修的太多了,直接壳子备货好几个,修好板子顺便换壳子

网友:
有没有该芯片图纸截图?

网友:
版主怎么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经验 还是测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通病修的太多了,直接壳子备货好几个,修好板子顺便换壳子

这机器 D壳螺丝柱断是通病么?我也接到个 最后搞得还内接白屏 外接进系统正常已开机不正常  最后我也换了这个U11 然后壳子用AB胶 胶死在壳上的  一开始还没有白屏 就烧了通病的屏接口的那个电容 后面用了几天就那样了 之前来的时候就已经屏那样掉了 我固定好就出现内接不显  外接OK的情况 最后还是换了这个U11  然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 D壳螺丝柱断是通病么?我也接到个 最后搞得还内接白屏 外接进系统正常已开机不正常  最后我也换了 ...

这个机器修好后,记得把显存那里做好绝缘,即使以后左屏轴坏了也不会在烧U1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没看明白。

是换了个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独显屏蔽掉只用集显了?

换了个八爪。。

网友:
这机子 那个mos管是通病了  好几款联想的屏轴那的柱子容易坏,话说这个帖子好像看见过

网友:
这特么都行....联想质量.。哎!!!!!!!!!!1

网友:
谢谢兄弟们捧场兄弟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
u11和显存通病了,左边轴易断导致显存坏

网友:
我现在也有台这机器 但是我的u11 没坏  就是装完驱动 死机 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