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无线路由设置问题!

楼主(2015-07-09):
账号密码是出租房的房间号(账号416 密码416)直接插到电脑拨号链接可以上网,但是接上无线路由器就不行(无线路由有设置过,进入进入路由页面192.168.1.1  选择PPPOE/然后输入 账号416  密码416)可是就是链接不上,是不是设置出了问题,,请教高手给出详细设置教程,,,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要是能上那就新鲜了,pppoe输入的是宽带的用户名和密码,不是你房间的号。

网友:
在路由器设置向导里把用户名和密码一般就是你家的电话号码输入进去就好了,不知道用户名可以问电信的工作人员。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账号,感觉应该不可能是这样的账号和密码,估计有误

网友:
打开本地链接,进行如下设置

网友B:
这个回去看看说明书在问吧,感觉你东西都没搞明白就问

网友:
你那是公寓里的网,楼主的设置步骤没有错,关键是你好仔细排查是哪里出了批漏导致无线网不能用,要细心。

网友:
这个帐号你再怎么弄也上不了网

网友:
这个是不能上无线的人家做了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去看看说明书在问吧,感觉你东西都没搞明白就问

应该是你没搞明白,人家是把上级路由设置了PPPOE服务,给定下级设备的用户名和密码,这样下级设备比如电脑或者路由直接PPPOE进上级路由。这种用法通常用户不会触及,但出租房或者小宾馆就可能用到。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你直接插网线,是直接能上网还是需要拨号的?可能是不需要拨号的,然后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进入路由器,什么都不要弄,直接点到Lan口设置,把192.168.1.1改成192.168.5.1,还有你进的路由器界面是你的路由器还是房东的

网友:
大哥,是PPPOE,不是无线账号

网友:
是PPPOE,不是无线账号

网友:
建议把WAN的拨号模式改成正常拨号试试,再不行就换TP的,我发现现在有的运营商挑牌子

网友:
以TP为例,改的地方,

网友:
问房东不就得了

网友(2015-08-16):
IP与房东的冲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是能上那就新鲜了,pppoe输入的是宽带的用户名和密码,不是你房间的号。

见识了吧,人家那是二级路由,PPPOE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