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插电电流0.3A掉到0.000A故障

楼主(2015-07-10):
主板无进水、动过、烧毁等现象。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看电流是保护了,怎么没测到短路呢!在把所有的PWM电路的上下管也测了一遍,也没短路。那就上电吧!接上可调电源03A一下子掉到0A。测公共点19V正常。
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发现7脚LDO为0V(正常应该在5V左右)。

断电,测7脚对地阻值只有2欧,短路了。一般为芯片坏。换了一个芯片上去,阻值恢复正常。接上电源自动上电到0.2A(装了小电池)。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大电感,发现只有PL4有电压1.8V,图纸上是1.2V的桥供电。

1.8V明显电压偏高了。用手摸芯片,发现烫手。之前测过没有短路。果断换掉芯片。再次接上电源,待机0.01A,按下开关电流跳还在跳,亮机。

网友A:
第二个1.2V的是什么芯片,图上没有。可惜了。

网友B:
一般插电源短路的大部分都是1线电压的问题

网友:
桥供电部分看下啊

网友:
呵呵 都没有看完  楼主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1.2V的是什么芯片,图上没有。可惜了。

应该是桥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插电源短路的大部分都是1线电压的问题

这里应该是待机线性电压短路保护造成机器不触发。

网友:
膜拜大神  思路清晰  佩服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新手学习了........

网友:
芯片短路,分析很不错

网友:
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维修快捷!赞一个

网友:
简单直接。。

网友:
1.8v电压的问题,怎么会高了呢

网友:
好思路啊。

网友: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就给你加分,楼主再接再厉呀。

网友:
现在全新的芯片坏的也真多,而且上机了就不能退了

网友:
为什么出问题就换芯片呢,还一换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