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人的一次维修档内存

楼主(2015-07-10):
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说不开机,拆机(INTEL 775针的CPU2100,捷波X-BLUE P43的主板),插检测卡档内存,拆内存擦擦,还是档D3,用万用表打3.3V,1.8V,0.9V正常,时钟1.1V现在测试0.8v,于是刷 BIOS,从论坛里下了个一样的BIOS,刷了过之后还是档内存D3,4个槽不都是档D3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吧,于是乎上BGA加焊北桥,一阵热乎,下BGA测试还是档内存,搞不明白怎么回事,无意见那自己的E2200CPU上机测试,一路跑马亮机,感觉奇怪,INTEL的CPU又不控制内存档内存?,于是又那客户的那个CPU上去,还是档内存,焊,原来INTEL的CPU也引起档内存,汗额,整了2小时换个cpu就好了,只当是个小小的经验吧,不要只以为AMD的CPU会档内存,INTEL的CPU一样也会,还好我走了点小弯路没判死刑这个板,希望大家在维修此类故障的时候有所帮助。

网友:
AMDcpu坏出内存报警声我见过。INTEL还真没将,INTELcpu坏的几率没AMD搞一般很少怀疑,经验收藏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内存是挂在桥上还是座子上,要看看架构的

网友:
有时换换CPU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INTEL的U很少坏的。把U底下擦擦看。

网友:
确实少见 只是能换的都换了先吧。。。

网友:
一般只有amd的cpu才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网友:
替换法看来很有必要啊

网友:
学习了,,看来换CPU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
有点奇葩,INTEL档内存还真没见过,AMD的倒是有,有可能与主板设计有原因

网友:
应该是CPU到南桥这一块电路引起的

网友:
这个杂牌应该是AMD桥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INTEL的U也会档内存

网友:
英特尔的确实少见……

网友:
INTEL  双桥架构是NB管理内存。CPU档内存就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了。哪位大师解答一下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楼主歪打正着,哈哈

网友:
走点弯路不怕,能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A:
这U换到别的板上能亮机不?做这么多没用功,不知楼主如何收费?

网友:
谢谢兄弟的经验,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U换到别的板上能亮机不?做这么多没用功,不知楼主如何收费?

拿到别的板子上也是档D3,可以确定是U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