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70s-g46 冷机进系统死机 死机后不亮

楼主(2015-07-10):
V星870s-g46 冷机进系统死机 死机后不亮
因一开始 亮机 测 内存 CPU  桥供电全是好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
开久后发现 CPU供电 没有了  测桥供电 也没有
可能是CPU供电 没有 才会没有桥供电
AMD的时序修,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
查ISL6323的工作条件正常 怎么在突然 就断电呢
本想换个芯片试一下 先加焊看看
一加完  好了。。真是怪了

网友:
哥啊,你这工作台太酷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ISL6323芯片对应驱动信号输出和BOOT自举升压引脚虚焊导致CPU供电管理MOS管导通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种无引脚的芯片最容易虚寒了。我修过好多这样的,都是因为CPU供电芯片虚焊引起的没供电没复位

网友:
用好点的焊膏

网友:
加焊就好了原来……

网友A:
这个现象可能是电容漏电或者CPU供电芯片虚焊,楼主多测试会。

网友:
虚焊哦!!恭喜楼主这么快修好!!

网友:
虚焊的,不过手工有点……黄~~~焊膏真该换个了

网友:
这些问题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就没捡到这种死鱼

网友:
可惜没分析过程,只是加焊,不过修好了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可能是电容漏电或者CPU供电芯片虚焊,楼主多测试会。

CPU供电芯片BOOT引脚相连电容漏电也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芯片假焊的多,我有一片觉得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CPU芯片虚焊了撒

网友:
我想说工作台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