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梅杰SY-N7MH3+主板,上二代内存跑E9,上三代内存触发即掉电,再触发再掉电.

楼主(2015-07-10):
如题,没有发热的元件,压桥不起作用.此板BIOS很奇怪,一个标志为DDR2_BIOS,另一个标志为DDR3_BIOS,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该刷哪个呢?

补充内容 (2015-7-26 20:08):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把2个BIOS都刷好后,上DDR3掉电是因为我用的AM2 3000+的CPU,不支持DDR3,换了一块X140后即正常跑码

网友:
先刷有白点的那个芯片。

网友:
刷BIOS不好就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你用的几代内存   就刷那个几代的 BIOS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换CPU!!试试不行在刷BIOS!!

网友:
先查内存条件,再说

网友A:
不是刷哪个的问题  刷哪个都可以  因为  俩内存槽子  应该是一个2代  一个3代的  以前修过!

网友:
档内存,干嘛不先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先尼,测完把两个BIOS一起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刷哪个的问题  刷哪个都可以  因为  俩内存槽子  应该是一个2代  一个3代的  以前修过!

一个是二代内存的BIOS,一个是三代的,不可混乱,里面的内容是不同的,上官网下个BIOS文件就知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经刷BIOS,DDR2已经能正常点亮,而DDR3还是触发即掉电.不上内存跑D4.
由于是触发即掉电,所以电压也只瞬时值,测量不到,郁闷.

网友:
   话io   刷biios

网友:
DD3也刷BIOS  这个我以前修过一片, 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拔掉2带的就知道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