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QL PRO故障,各路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5-07-10):
本人是小小白,目前仅仅会一些简单的操作(电容爆浆,测试CPU、内存显卡电压等,这些也是刚刚从上学习的。),现在手上有一块华硕主板P5QL PRO主板,启动不了,现象是触发启动开关后风扇转动,等个几秒CPU风扇钟变慢,然后又继续快速转动,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风扇在变慢。用手摸了一下CPU和南桥没有温度,北桥有点烫手。昨晚测试了主板电源插头3.3V对地的电阻为零。也就是说3.3V线路那里和地短路了,现在不知道从那里入手,故障在那里,希望得到大师们的帮助。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
还有,那位大师手上有主板IO和时钟各个引脚的中文说明,如果要换IO芯片,怎么把它卸下来,怎么焊上去?是用电烙铁还是热风机。我手上还有一个坏的内存,昨天仔细看了一下,明显是察金手指时不小心弄掉了2个小贴片电容,如果焊电容需要那些工具!

网友A:
你都不测 。哪知道哪不对。

网友:
用烧鸡发法,烧烧,一头连电源插座的3.3V脚位。一头连地,电流表电流调到1--2安就可以了,摸摸哪里烫手,然后就测哪里,直到找到短路的地方为止,

网友:
3.3v如果短路,主板上不会上电的,电源会保护的。你等主板上电,测测3.3V 的电压。CPU供电没出来,所以才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测 。哪知道哪不对。

CPU旁边电感边有一对一对的3只脚的是叫桥还是二极管,我用二极管档位查了一下,都正常!

网友:
用强制法试试直接短接电源绿线和地看看哪里电压不正常

网友:
先测下所有的供电

网友:
我想请教下大家,你们都那么容易找到图纸的,在哪里找的呀?基地的哪个地方有提供?

网友:
哪里发烫换哪里!!

网友:
你要真想修好这块板子首先必须经过培训,向迅维这样的培训,修板才有思路,你这故障不是短路,你连元器件都认不全,建议你还是送修,说什要IO引脚第一的中文,和时钟的中文引脚定义,你绝的可能么,谁有那么多功夫给你搞这个,我之前跟你一样,;连个供电都不会侧,虽然自以为自己会测供电,可是学习了之后了,连供电都不会侧以前,另外你这个应该是跑码断电,重启。问题应该不大,所以,你还是找别人修吧,连个IO都不知道是怎么焊的,那还得了

网友B:
南桥供电会不会测?ICH10的南桥超热,不热是不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供电会不会测?ICH10的南桥超热,不热是不正常的。

刚学的,不知道怎么测南桥!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检查全板供电   都正常不 PG信号?  VRMPWRGD 最关键

网友:
有检测卡,吗?                    跑马吗?

网友:
建议先拆网卡

网友:
3.3V,不一定短路

网友:
比我还菜

网友:
拉到吧,打包票你修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学的,不知道怎么测南桥!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找个培训班系统学习下,连供电都不会测还谈什么修主板?指望别人来帮你?前提是别人是否愿意帮你。

网友:
首先你要测试 各个供电正常不  那里不正常修那里  看看测试卡跑码

网友D:
我估计楼主连风枪 烙铁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楼主连风枪 烙铁都没有

哈哈,你太厉害了,我不知道风枪长的什么样,电烙铁到时是有个普通的,不过我准备买一套主板维护工具(主要对电脑主板和开关电源进行维修),你可以推荐一下吗?反正上班没什么事做,搞点业余职业干干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楼主连风枪 烙铁都没有

电烙铁和万用表我都有一个(从单位搞的

网友E:
建议先到迅维学习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楼主连风枪 烙铁都没有

我本来只是维修显示器和开关电源的,可是前段时间在电脑维修店认识一个朋友,他提议我也修主板,我对主板也感觉蛮有兴趣的,所以决定主板、显示器和电源通吃,等这两样搞通后在搞显卡!我电源刚开始也不怎么懂,后来在也是自学的。你们就等着我的进步吧!(本人以前是学电子通信专业的,已经国企工作13年了。现在就行搞点副业干干补贴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到迅维学习一年

我也想去,可是上班没时间。看到有不少人不只是学了一个月就毕业了吗,这怎么需要学一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到迅维学习一年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只要你能想到的,在网上就能查到,费点精力就是了!

网友:
用烧鸡大法,摸摸哪里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培训班系统学习下,连供电都不会测还谈什么修主板?指望别人来帮你?前提是别人是否愿意帮你。

网络那么发达,世界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总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要相信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到迅维学习一年

还有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找某一个电子器件实物图和资料是先在百度找,到不到再到淘宝找。只要有名称,我就能找到它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络那么发达,世界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总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要相信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的,我就是其 ...

呵,祝成功

网友:
谢谢,我会成功的,也只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楼主连风枪 烙铁都没有

金牌维客,我想请教你一下,给电源供电的3只脚的是叫桥吧?其里面是二极管、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或是三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场效应管的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络那么发达,世界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总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要相信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的,我就是其 ...

这个不是好人不好人的问题啦,再好的人,也没有办法帮你修好你的板子,因为你最基本的东西还没有掌握,怎样修,人家跟你说是桥坏了,你敢干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