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不过内存

楼主(2015-07-10):
联想Z370,独显,板号:DAKL5MB16H0.故障:客人拿来是说是进水不开机,开好单后,通电测试,发现有显示(暗喜)。想多 试几次,于是关机再开机,电流0.76A.无显。

维修:拆机,发现VGA接口处周围有进水痕迹,硬盘接口有轻微发霉,清理好后烤板,测试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上电,电流0.76A,取掉内存换根内存也一样,说明不过内存,量内存槽各电源及信号正常。刷BIOS无果。再量各电感电压,除PL10(独显供电)无电压,其它一切正常。求思路!

网友:
晕,进水的机子都敢直接通电呀,既然独显无电压,那你先检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撒

网友:
还是有进水的地方没有发现

网友:
要么先烘干一下主板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处理好  把水烘干啊  在检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VGA接口进水,进水位置很近显卡,测显卡周边的容阻有无短路?查显卡芯片工作条件,显卡本体下面有无进水,加热显卡看看效果。

网友:
先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刷BIOS一般没用的,睁大眼睛看好进水部位,看有没电阻腐蚀,有发黑的立马干掉

网友:
进水的机器重点看进水的元件,怀疑的都换了,基本能好

网友A:
测量发现Q51电压回来跳动。       最后拆掉温控芯片,独显供电也出来了,亮机。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不是进水的,也是不认内存,供电都正常,复位都有了,刷过BIOS也没用。现搞一下南桥还不知道行不行呢。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进水处先看清楚有没有哪里断线!

网友:
先烘干,再看看大供电有无烧断线,

网友:
查下显卡看看

网友:
先看进水部分  一次看有没有腐蚀的电阻 什么的

网友:
学习了。过来看下

网友:
Z370是一代,,,独显供电按照标准时序是在平台复位出来了之后才发出来的,你测下平台复位有没有

网友:
楼主这个先烤下板了,看看是不是有地方没有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发现Q51电压回来跳动。      最后拆掉温控芯片,独显供电也出来了,亮机。

老乡,不错啊,技术提升了,在祁阳那个地方开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