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 左边USB3.0接口进系统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5-07-10):
thinkpad E431 左边USB3.0接口进系统不能用,这个机器进系统后只要插入任何usb设备通电一亮,就灭了!无法识别usb设备,如果插入设备进系统都能用,不管是2.0设备还是3.0设备!如果进系统后再插入设备亮一下设备或者一下都不亮,测usb5v供电正常接口也没见有任何变样子测试3.0的数据阻330欧左右的俩个中间一个地和俩680欧的数据俩个 ,2.0的接口供电5v正常俩数据500欧也正常和一个地,现在不知道该搞什么?

网友:
驱动不对啊亲

网友A:
修过小板有个电容坏了,应是这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小板有个电容坏了,应是这问题

楼主说下到底什么地方

网友:
驱动系统换了很多很多

网友:
官方驱动都打了,只要插入设备启动电脑用3.0和2.0的都能用

网友B:
应该是系统,或者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系统,或者带不动

usb供电我都给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小板有个电容坏了,应是这问题

拿掉小板那个排线一样不能用

网友:
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没见过,bios还原出厂试试。

网友C:
你把信号断开接到能用的USB接口上看看能用不  还不能用就是你的接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信号断开接到能用的USB接口上看看能用不  还不能用就是你的接口坏了

是把能用的接口上的信号再接过来

网友:
南桥坏了换好

网友:
我这也是   不过就是USB3.0这样 求解

网友D:
3.0 的口   都有个8脚芯片的   对吧   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 的口   都有个8脚芯片的   对吧   你看下

你说的那个内部集成二极管的东西吗???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不进系统就可以用????是不是你USB 3.0驱动没打啊

网友:
mei yu dao guo

网友:
USB 3.0的控制器是哪个

网友:
有可能是TVS的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吧    装WIN8试试

网友:
PE里能用吗  换个系统

网友E(2020-10-12):
看来没有后续!!!遇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