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之进水篇 hp 14-b025au

楼主(2015-07-10):
早晨接同行一进水机,目测很新,迅速拆机,发现屏显接口处进水,心想这个应该好修,
现用洗板水刷啊刷,我洗刷刷,洗刷刷,刷完之后和新的一样,测各大电感我短路现象,通电
待机正常 ,心想应该好了吧
开机 ,哦,什么情况,上电0.13断电,仔细用放大镜观察,5分钟后.....
发现敌情,pr39一边有19v。一边没有,测量没有短路,迅速搜索图纸
哦,什么情况,电脑没有,打开讯维客户端,搜索u52,还好有,打开图纸,pr39是cpu供电芯片oz8380的VIN
到此你们都懂了吧
发扬布线工,补完之后。。。。。
看图
小白学习,高手不要喷啊,第一次认真发帖,不容易啊
最后告诉同志们,讯维客户端,下载图纸,点位,只需1分,
附上图纸,图纸只能有讯维客户端才能打开

网友A:
楼主好专业,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无cpu电压,

网友:
嗯,是的 无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专业,分析的有道理

谢谢,我也是小白,

网友B:
进水的一般短线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一般短线的,很多

是的哇 呵呵

网友C:
谢谢   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专业,分析的有道理

搬石头砸自己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我是小白

不客气 呵呵

网友:
进水的机器没有破坏现场是好修点!

网友:
好神奇 值得学习

网友:
看看看 看 好  v 好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