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不触发

楼主(2015-07-10):
不触发  按开关键无反应  电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943494533\Image\Group\DDHUM5__933VWC~SN1J3SRY.jpg流显示0.031    测个电感阻值感觉基本正常  EC 的条件3.3  复位都有  晶振都波形  测量发现没有桥的待机电压后测量发现没有VCC3B_DRV 开启型号   不知道怎么修了 求助

网友:
晶振通电就应该有波,还是应该查ec

网友:
要查EC 吗  可是桥的待机电压都没有哦

网友:
查IO工作条件

网友:
根据图纸时序修啊  。。。。。

网友:
查u61 u42的条件,与h8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