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e求大师解答

楼主(2015-07-10):
2张同型号同批次全一样的p8h61-m le主板默认bios版本都是0603有一张可以顺利刷到4601. 有一张刷4601 4501等版本都不行,刷会0603又正常,刷高版本故障现象为卡LOGO,按键盘无反映.求大师解答,谢谢
卡LOGO

网友:
就是BIOS版本的问题。。。。

网友:
就是BIOS版本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华硕BIOS好像要改才能刷

网友:
换BIOS 芯片刷一下试试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BIOS都是8M的内容了。里面多了什么资料了。G41以前的板子都是2M的

网友:
这个板硬改mac地址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楼主是用编程器刷还是在DOS下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