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E1920N 不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5-07-10):
E1920N-LTM185现象 不开机,三下五初二拆机,5v   12v   电压正常,看解码板  3.3v 1.8v   电压也出来了,开机按键电压正常  ,在论坛上找了好多mcu   程序,现象依旧,更换解码板上面的晶振,协容   都没用,主控加热下依然没用,  有其他事先  放在一边,第二天恰好有个一样的三星屏换高压板,把上面的程序芯片换过来,通电ok了,  用编程器备份下来,刷写进原bios   ,完美亮机   E1920N-LTM185-W25X40

E1920N-LTM185-W25X40

网友A:
刷了那么多程序都不对,肯定是程序不对

网友:
三星的程序坏 的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那么多程序都不对,肯定是程序不对

不确定   只是尝试下,最后上传的是ok的

网友B:
驱动程序不对,应该不会造成不开机吧?  至少屏幕会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程序不对,应该不会造成不开机吧?  至少屏幕会亮吧

事实就是  这样

网友:
刷bios先把

网友:
刷过几种程序?刷程序要根据主芯片型号、板号及屏型号刷,否则刷再过程序都没用。

网友C:
这个型号还很少有程序问题的  大多数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一般就刷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还很少有程序问题的  大多数是电源板问题

对的  本机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