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5 don't power

楼主(2015-07-10):
I got Acer 5745 don't power
5v3v good, RTC good, SIO good, PCH good.
I think, problem in OPV or UVP

I was replace PR86 (200k), and this point have 2.4vol
Click power and them working

I'm so sorry, I'm bad english and china languages.

网友A:
怎么有外国朋友 论坛好强大呀

网友A:
换了个PR86就可以了?这里是热敏电阻和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外国朋友 论坛好强大呀

I'm bad your languag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PR86就可以了?这里是热敏电阻和比较器

Yep, I was replace PR86, because it problem.
Point 3 should be less than 3 vol ( 2.4vol is good )
Here is the comparison circuit conditions

网友:
外国人吗,说中文

网友:
第一次见着论坛说英文的

网友B:
3脚2.4V不是对了么 两个电阻一样大小 分压成一半的5V就是2.5v  你2.4v就正常啦 比较器 两脚比较 负极大于正极输出低电平  mos管截止  shdn截止是高电平的状态 这不就正常了么?你还有什么疑问呢??如果输出是高电平的 那有可能是负极电压不对 负极电压5V 看看有没有 如果有 输出还是高电平 考虑是不是393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脚2.4V不是对了么 两个电阻一样大小 分压成一半的5V就是2.5v  你2.4v就正常啦 比较器 两脚比较 负极大于正 ...

它是如此不同寻常5V ,电阻Pr86设置由错误的,我替换不同的电阻回2.4V你无法理解我说的话。抱歉,因为我不会说你的语言I'm use google translate

网友:
yes ,过压保护了

网友:
1, S5_ON added to the NPN tube PQ18 B conduction, low P p-channel PQ17 G tube, PQ17 conduction. VIN_SRC19V flows through the PQ17 to the 8 leg of the operational amplifier.
2, standby chip of linear voltage VL = 5V, after the PR84/PR86 is about 2.5V to PU5A 3 feet.
3, S5_ON added to the N channel PQ19, VL=5V PR83 and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resistance PR41, PR41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10K, the voltage is about to get 4.46V PU5A 2.
3, 4 foot positive = 2.5V less than 2 feet negative = 4.46V. OP 1 foot open drain output low level, low level signal to the N channel PQ15 tube G, PQ15 cutoff. So far SYS_SHDN# will not be right.

网友:
哎呀,不懂英语惭愧,我是先写好再用百度翻译出来给你看的,也不知百度有没有翻译错。

网友:
你这个板子要是明白时序修起来(分析)应该很简单了

欢迎发帖

看不明白可以借助百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