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进水维修一例 神经机子

楼主(2015-07-12):
首先声明 ,本人纯新手,这里面大部分全是仰仗前辈们的维修经验,写的不好,高手勿喷。

   上正题,一联想g480进咖啡,客户开过一次机,第二次就开不了,拿到我这。进水的机子,大家都知道的,万万是不可立即上电的。好吧 那就直接拆吧,上bga烤,烤它个十几二十分钟, OK 上电测试。哇 ,亮了! 这么简单,试了几次,都能开,嗯 没问题了。装机吧。正当我正要全部组装完的时候,我卡 出问题了,开不了。电流在0—0.2-0.4-0跳,玛德 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拆吧,拆完, 裸板上电,我擦, 又可以了。好吧,那就挨个查外设吧,最后查到电池这,一装上电池,电流就不正常了,一开始以为是电池的问题,可手头又没有。这时老板说了,看看电池相关电路有没有短。好 又接着查吧,查查查 ,查到了, 就是这个mos(npn型)短了,这个简单,找一同型号的换上ok,就当我正满心欢喜的以为就此好了,组装完毕。第一次试机顺利进系统,第二次开机时 怎么也开不了,啊 不用这么玩我吧。又拆吧,再次裸板上电,特么的又好了,嗯 再次不能这么盲目的组装了,心想能进系统,关掉再开 就开不了。好 把硬盘接上,第一次顺利进去了,关掉再开 就不行了,电流一直在0.8-0,掉电,这个是无规律的,有时几次开机再重开 一点事没有,有时开两次,第三次不行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神经的机。应该是进水导致某个部位虚焊了,仔细检查了一遍,还真没看出来 是哪虚了,那就把ec重新加焊一遍吧。加焊完毕,上电 ,哎 还是这个状况。没辙,去迅维论坛上搜得一高手指点的帖子 按着他的思路,发现我的状况竟相似,也是R647(470K)没电压, 不过我没有飞线,既然这里没电,就换掉这个电阻,事实证明 确实这个小电阻惹的祸,这个电阻不良导致的开机不稳定。ok 总算是把它给整好了。

  写在这里,其实我也有很多不懂得地方,例如不开机怎么查到这的?还是有很多疑惑?写的不好 高手勿喷, 本人也在学习当中......

网友:
进水的机子最麻烦了

网友:
       支持楼主,不过你也不用每次一能点亮了就直接全机装上吧,你可以先多试几次,等都没问题了在去全装上嘛,你这样只试一次就直接全装了如果没好那得多麻烦,我也是纯新手,请多多指点。

网友:
新手已经进化了

网友:
把时序弄懂修机不是难事

网友:
好的,写的很仔细,也很详细,以后我得向你多多学习。

网友:
你种情况 有点难找呀,

网友:
新手 写的不错

网友:
拆拆装装累啊、

网友:
进水一般是供电线容易断一点的。

网友:
支持新手发帖 加分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收获的, 向论坛的高手致敬

网友A:
以后遇到这类的机器,先不要着急装机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后遇到这类的机器,先不要着急装机的啊

我还是想不要再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想不要再遇到了

遇到了就有钱赚的啊

网友C:
g480什么版号的啊那是

网友:
新手顶新手。

网友:
新手能修到这样很不错了 给我搞我修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80什么版号的啊那是
上传图纸吧 看到比较清楚
联想G480 la-7981p.pdf

网友:
有时候飞线更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