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笔记本 不显示,电流跑到1.788

楼主(2015-07-10):
这个是不是过了显卡了,或者说 显卡是好的,有其他故障引起了 不显示

网友:
显卡更换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果断换显卡就好

网友:
AMD 还是 Intel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联想 SL410K的机子,也是这个毛病不显示,判断是显卡的问题,一块全新的芯片至少要150元钱,价格高。所以放弃了维修,我为什么放弃维修呢?因为这个机子芯片都灌了黑胶,返修率太高了。在国外这种机子二手价格只要360多元就可以拍到手,朋友觉得到国外买不值得。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看看有没得掉点

网友A: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大花!!!!!!!!!!!!!!!!!

网友:
机器还没拆呢,也不知道是 因特尔 还是 AMD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花!!!!!!!!!!!!!!!!!

先用风枪吹下,别开太高温度

网友:
外接都大花,那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呀,先用风枪吹一下,压一下显卡看能否显示,注意风枪的温度哟

网友:
显卡重置 99%好   除非你昨晚偷看隔壁大妈洗澡  你就能碰到那1%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你装完东西没,USB不装是不显的哦

网友:
要是外接花屏 显卡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黑胶的(重植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花!!!!!!!!!!!!!!!!!

看来是GPU虚焊了。

网友:
没搞过 黑胶的 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