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供电超高

楼主(2015-07-10):
昨天量了核心为0.8,不知怎么的今天量电压居然达到9V多,gpu没散热压着马上就回冒烟,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A:
BIOS 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问题把

bios会影响到电压吗

网友B: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C:
查看PWM 反馈电路

网友:
先检测反馈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哪里问题

可能我描述的不清晰,就是对地量核心供电场管,高达7至9伏,显卡现在的状态是黑屏不过自检,电压这么高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PWM 反馈电路

能详细一些吗,新手只会量电压

网友:
还有这事 啊

网友:
这么高gpu还不挂了啊

网友:
没听错吧?9v多?那gpu肯定挂了,
如果是上管击穿有可能会使电压升高,不过理论上如果上管击穿了,那电源肯定会保护,

网友:
PWM坏,反馈不正常,

网友:
上管穿了吧

网友(2015-08-11):
量的时候显卡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同意13楼   上管穿了 下管又按PWM给截止了

网友:
这么高电压估计核心肯定已经挂了

网友:
跑线路,查电压

网友(2015-09-17):
查MOS管有无击穿啊,

网友:
GPU 估计挂了

网友:
供电芯片和反馈

网友:
什么供电芯片?

网友:
按理说达到9v的话,电流应该很大,电源应该保护了。
既然显卡现在都已经冒烟了,你还试什么?直接葬了吧

网友:
gpu應該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