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ll m5010 intel芯片组 hm57 ati077200 可以改集显吗

楼主(2015-07-10):
独显爆浆了, 不知m5010 和N5010图纸是否一样

网友:
大概的对比一下供电芯片就知道是否一样了。一般情况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网友A:
大概的对比一下供电芯片就知道是否一样了。一般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的对比一下供电芯片就知道是否一样了。一般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

网友:
不能改,要加CUP集显供电,很麻烦的

网友:
现在很流行独显改集显么,整么每天论坛都在说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