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00mt主板通病

楼主(2015-07-10):
故障现象:上电跑01报警,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两个地方通病
一是内存总线电压不正常(贴中已有答案,就没拍图了)
二是内存spd电压不正常(都是断线引起的,直接将spd脚位飞线到电源橙色线脚位就ok了)

都是比较简单的故障,只不过是通病,所以拿上来一说。以后遇见就直接秒吧!
如有帮助,请扔点分给我,感谢!

网友:
秒杀乐 几块

网友:
楼主很给力,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总结通病的贴子,对其他人会有很大的帮助,,,感谢

网友:
好长的飞线啊LZ

网友A:
这样做稳定吗?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稳定吗?会不会返修?

应该不会返修,除非电源橙色3.3V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

网友:
技术精湛啊,

网友:
这个是SPD电压吧?

网友:
像联想有一款 忘记什么型号了  不过内存 都是板后面断线  修到好几块

网友:
哈 经常遇到

网友:
怎么没看懂??第一个故障修的地方在I哪里??

网友:
这线不用飞这么长吧,3.3应该附近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