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一块铭瑄M3N68EL主板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5-07-10):
一块铭瑄M3N68EL主板,触发不跑码,测试无CPU供电。内存及桥供电正常。量CPU供电MOS管无击穿。上假负载,测VDD2.5V正常,VTT1.2V、PG、复位电压均为零,不正常。
由于这个板子的资料很少,一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论坛上有一例故障和我这块不同,那位大哥写的也不是很清楚,配的图片上出现内存槽旁边两只三极管,我也顺手测了下,结果就测出问题来了。,Q73 C脚电压在0.16V,B脚0V,上拉电阻R425一端5V,另一端0.16V。拆掉Q73再测,C脚电压恢复为5V,可见Q73有问题。

料板上拆一只换上。上电触发跑码了,但是又有新故障出现——跑码5秒左右后会自动断电!测开关针电压为4V,且缓慢上升。触发后电压为1.5V,也是缓慢上升。测开关针上拉电阻一端为3.3V,另一端4V,这不科学。开始跑线,开关针连到IO芯片IT8758E 35脚,36脚为PSON,待机时5V,触发后为0V 。怀疑IO芯片35、36脚间漏电。用烙铁补焊IO芯片并清洗后,开关针电压恢复正常3.3V,触发正常跑码亮机。不再断电。至此完全修复。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有时有的故障可以清下尘,洗洗板就能修好的。

网友:
嗯,楼主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A:
那个三极管信号 是不是 HT-VLD?

网友B:
楼主运气太好了,我手上一个,也是没CPU 供电, 不跑码 ,你 说的Q73 我量过是好的,

网友:
故障跟你一模一样,你说的是真的吗

网友(2016-01-04):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极管信号 是不是 HT-VLD?

有可能,控制HTVLD信号工作三极管一般在南桥旁边可以找到。

网友:
IO芯片35、36脚间漏电这里原因推测是受到本身表面灰尘影响,即造成两个引脚之间阻值变小短路。

网友:
开关针电压为4V这里可以35和36脚之间漏电阻值变小从5VSB电压串入工作的。

网友:
收藏下   以后备用   经验啊

网友:
开关针电压为4V,且缓慢上升这里原因可以解释为35、36脚之间漏电使开机针负极接地工作失去效果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太好了,我手上一个,也是没CPU 供电, 不跑码 ,你 说的Q73 我量过是好的,

查下上啦电阻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
第一个管子处应是处理器供电的开启电压吧。

网友:
刚好我也有一块,试下运气如何.